cam350导入gerber时,对话框异常问题

楼主(2022-10-10):
cam350导入gerber时,最後提示对话框Zero dim Aperture内容为“Aperture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D码表里面存在数值为0的D码。

网友:
应该是PCB软件导出的时候造成的,试试重新导出。

网友:
导入350之后,按A键查看D码表,然后高亮显示,并检查修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