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nano pack中board.c配置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2-10-10):
nano的MDK移植

board.c 中rt_hw_board_init()报错
#error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Enable the hardware timer and call the rt_os_tick_callback function
periodically with the frequency RT_TICK_PER_SECOND.
/
/ 1、系统、时钟初始化 /
HAL_Init(); // 初始化 HAL 库 ** waring:is invalid in c99*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waring:is invalid in c99
SystemCoreClockUpdate(); // 对系统时钟进行更新 waring:is invalid in c99
/* 2、OS Tick 频率配置,RT_TICK_PER_SECOND = 1000 表示 1ms 触发一次中断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RT_TICK_PER_SECOND); ** SystemCoreClock不能识别*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网友:
这应该只是个提示,提示先要把 systick 配置好。配置好后,这个提示就可以关闭了或者手动注释掉,board.c文件默认是平台适配的,用户需要手动配置时钟、systick定时器等。

网友:
一般我们使用

#error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提示用户,这里需要做移植适配,仅此而已。

网友:
nano版本默认配置,使用线程是静态创建得只能使用rt_thread_init(struct rt_thread* thread, const char* name, void (*entry)(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void* stack_start, rt_uint32_t stack_size, rt_uint8_t priority, rt_uint32_t tick);而一般使用比较多得rt_thread_create(const char* name, void (*entry)(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rt_uint32_t stack_size, rt_uint8_t priority, rt_uint32_t tick);动态创建,所以为了能使用,开启此处使能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