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错误提示00254!!!

楼主(2022-10-10):
00254: 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 是什么错误提示?我的设置连接都正常、是不是芯片烧了?

网友:
是JTAG的问题。可以先使用ISP操作,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能 ISP,说明LPC2104,没有损坏,还能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
是JTAG的问题。先使用ISP操作,如果能 ISP,说明 LPC2104 没有损坏,还能正常运行程序。
JTAG的nRST、TDI、TMS、RTCK等引脚注意要接上下拉电阻,以确保JTAG在上电时有一个稳定的初始状态,具体参看ARM公司给出的JTAG参考电路。
对于有的PC 机,EasyJTAG 不能正确连接开发板,总是弹出错误对话框,这时可以检查并口连接是否可靠,检查并口上是否接有软件狗,或者重新给开发板上下电。另外,在PC 机的CMOS 设置里将并口模式设为SPP 模式,设置并口的资源为378H~37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