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总是烧坏

楼主(2022-10-10):
滤波电容总是烧坏,请看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电感L5的作用是滤波的吗?有可能是它引起的,建议去掉。

网友:
电源芯片内部的开关管在通断的时候,不断在输出电感上产生反向电动势,在这个电感上也产生反向电动势呀。

网友:
耐压问题,环境温度,以及电容质量;提高电容耐压和容量,应该是反向尖峰电压造成的!

网友:
这个buck电路吧?我之前遇到过问题是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非常大,远远大于输入电流。
主要构成是电感+电解电容  瓷片电容+MOS开关管。后面是通过减小了瓷片电容的容值解决的,也跟开关频率有关,似乎是进入了什么谐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