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72+MT6166怎么关闭EDGE网络?

楼主(2022-10-10):
机器本身不支持EDGE网络,所以在Modem代码中加入了:
CUSTOM_OPTION += __EPSK_TX_SW_SWITCH_OFF
可是系统开机以后还是显示为EDGE,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没有?该怎么改?谢谢了!

网友:
CUSTOM_OPTION += __EPSK_TX_SW_SWITCH_OFF__这样试一下。

网友:
11AMDW1150SP之后的SW版本,客户可以自行关闭EPSK TX。需在make file设置true,并添加CUSTOM_OPTION +=__EPSK_TX_SW_SWITCH_OFF__

网友:
关了之后,就会没有下行的EDGE了。估计是你的源码不支持关掉这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