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51单片机获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上传至云平台?

楼主(2022-10-10):
如何实现51单片机,获取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并通过esp8266WiFi模块,上传至onenet云平台?有没有新手教程推荐,作为技术小白拿着板子无从下手。或者想了解下具体需要怎么做?

网友:
如果只是以51连接DHT11采集数据,串口发送给ESP8266,再由8266发送,可以试试直接用ESP8266连接DHT11,然后直接上传,好处是51不要了,缺点是需要编写ESP8266对应程序、对8266烧写编译生成的的固件。

网友:
你是想学习51读温度,然后连接8266呢?还是就是想把温度传上云,可以直接8266读取上传,若是想通过51的话,先把温度读出来再想下一步吧!

网友:
51单片机采集,通过TTL与8266进行交互,这种方法比较靠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