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LD程序设计中怎么产生一个时钟信号?

楼主(2022-10-10):
我有一块EPM240GT100C5的cpld板子,上面有一个晶振的,因为在设计中要用到一个时钟信号,在程序中怎么输出固定脉冲数的时钟信号?

网友:
假设你板子上的时钟是24MHz,在原理图上会有像CLK0 之类的接口,只要将CKLO绑定到你的模块上的时钟端口就行了。你还可以通过分频模块将24MHz分成其他时钟频率。

网友:
通过定义GCLK0--4做时钟输入脚,然后引脚绑定到外部即可。

网友:
操作系统通过系统时钟提供给应用程序所有和时间有关的服务。 由于系统时钟基本是一个软件变量,其表达时间的方式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也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