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钻孔表数据重叠怎么办?

楼主(2022-10-10):
allegro钻孔表数据重叠怎么办?

网友:
手动挪开一下就可以了,表格是以group形式存在的,移动的时候finds面板里面勾选group即可移动它。HDI的板子首次放出来是重叠在一块的,手动移开后再放出来就不会了

网友:
删了重新钻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有焊盘不规则,自己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的焊盘做错了;比如是表贴的 结果你在做焊盘的时候 给它打孔了

网友:
    一层一层的打开。把表格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