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的内部AD采集电流,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2-10-10):
R77是采用电阻,这样子可以直接采集到电流值嘛?帮我分析一下原理吧!

网友:
为了防止对负载电流的影响,你的采样电阻R77是很小的,一般都是mΩ级,它上面的压降是很小的,MCU根本就采不了,一个干扰过来你就分不清有没有负载电流了,一般会加个运放,把mV级的电压放大,再给到MCU进行采集。

网友:
直接接到单片机AD采样的管脚进行测样

网友:
    你J7的2脚准备接什么?电源+还是-?建议你把采样电阻接到负载之前,过运放后送到单片机

网友:
    内部的AD采集的是电压信号,再通过计算转换为电流数值。你的电路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精度可能不高,这与所使用单片机的型号参数(分辨率和参考电压)有关。

网友:
    采样电阻0.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