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以太网往FPGA的配置芯片EPCS16里烧写代码?

楼主(2022-10-10):
    怎么通过以太网往FPGA的配置芯片EPCS16里烧写代码?

网友:
    以太网口和EPCS16之间加一个控制器(单片机或者arm之类的)用于衔接网口和EPCS芯片,这样就可以烧写了,下次上电之后就能从EPCS启动

网友:
    在网口和控制芯片之间加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