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如何测试流过电容的电流有效值?

楼主(2022-10-10):
Pspiceorcad 16.6)仿真中如何读(测试)流过电容的电流有效值,读电流的峰值,最大值,最小值都比较方便

网友:
串个小电阻,测量电阻的功率

网友:
感觉与SIMetrix做的仿真电流差异太大,与实际的电流差异也很大。
不过Pspice的电压波形与实际波形很接近,SIMetrix的电压波形没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