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金属外壳对自身造成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2-10-10):
我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外壳是黄铜的,在不带外壳时检测距离可以达到6mm左右,但是一旦套上金属外壳,就会受到外壳自身带来的影响,感应指示灯一直亮。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也检测过市面上的其他电感式接近开关,他们的外壳也都是金属的,但是不会自身形成干扰,则是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的???希望各位大神帮助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
接近开关不需要与运动部件直接接触,就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
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提供控制指令。

网友: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是利用磁场涡流原理检测的,检测磁场范围内有金属就会感应到,别人家的不会干扰是因为人家已经把检测范围放小啦。

网友:
在每个接近开关信号输入点并电容,0.022-0.1UF。也可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有条件可在变频器上串联高频滤波电路,这个成本要高。同时变频器单独接地。

网友:
电感式接近开关利用线圈产生交变磁场,在金属内部产生涡流,引起振荡衰减来检测。同一位置,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衰减系数。后端是金属,又在检测范围内,检测到很正常,检测不到反而不正常了。单在电路上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用处不大,关键还在于方向上的屏蔽。
高频交变磁场的磁屏蔽关键是切断电场,较好的磁屏蔽效果,会对检测电路完全没有影响?
取巧的办法,调整检测电路参数,把金属盖引起的衰减作为一个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