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MCU选型问题

楼主(2022-10-10):
找不到合适型号
需求如下:

有推荐型号吗?感谢

网友:
    你可以用 ESP32
    ESP32 系列芯片提供三种可配置的睡眠模式,针对这些睡眠模式, 我们提供了了多种低功耗解决方案,用户可以结合具体需求选择睡眠模式并进行配置。

网友:
    esp32 还可以用pyton,lua来开发。上手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