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量名构造循环

楼主(2022-10-10):
    你好,我有一个for循环,想让循环的内容加入到变量名中,请问怎么实现?
比如
    for i=1:3
    %name=['DOY_',num2str(utc,'%02d')];   name=intersect(x_real1,x_real);
      save('out.mat','name’);
end
    怎么让这里的name变成 DOY_01  DOY_02  DOY_03? 谢谢

网友:
    name=['DOY_0',num2str(i)]
就可以了,如果i的数超过两位还有点麻烦需要处理一下然后用 eval([name,'=[]'])  就可以构造新的空变量 DOY_03

网友:
    你的思路可能不对, 你先把  eval   ()   内的字符串 运行一下看看结果,如果结果不对说明你的字符串有问题。我是不大明白   num2str(intersect(x_real1,x_real))  的意思
如果你像把一个 数组赋值给 DOY_01

字符串直接写   'DOY_',num2str(utc)= intersect(x_real1,x_real)  就行了

网友:
    直接写
    eval( [ 'DOY_0',num2str(i),'=aaa'])

网友:
    调试的时候你把 [ 'DOY_0',num2str(i),'=aaa']  运行一下 得到   DOY_01=aa   字符串, 再拷贝字符串  DOY_01=aa  运行看看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