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Q208C8 谁知道这个FPGA芯片内有多少门级电路?

楼主(2022-10-10):
    EP2C8Q208C8 谁知道这个FPGA芯片内有多少门级电路?

网友:
    FPGA是基于查找表结构,也就是数电里面的真值表。CPLD才是基于矩阵逻辑的。所以FPGA资源都是叫LE,CPLD才说门数,EP2C8是8K逻辑资源,用于学习够了,一个软核只要1K多点资源。自己写一个I2C或SPI只有四五十个LE。

网友:
    fpga上的pin不都是一样的,有普通io口,全局时钟等
平时用的时候,是不区分这个的,
如果只是输出的话,你就认为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