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消除pcb 走线的天线效应?

楼主(2022-10-10):
如何消除pcb 走线的天线效应?

网友:
对于PCB上各个部分的铜皮,建议修成45°角或者圆角,当表层铜皮接地不充分时,孤立的铜箔将呈现出天线效应,同时把敷铜的铜皮设计成45°角或者圆角,有利于减少铜皮的天线效应,这样就减少了PCB对外的辐射。同样在PCB走线时也尽量避免直角走线。

网友:
消除天线效应,就是绘图时工程师常说的走线要圆滑,比如可以走45度拐角、圆弧拐角,但是不能走直角和锐角,这样就容易导致天线效应

网友:
不要吝啬GND孔,把走线层和电源层尽量靠近GND平面,铜皮尖角长度3mm范围内要有一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