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射频电路当中,位于低噪声放大器电路前后的声表面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0-10):
    在手机射频电路当中,位于低噪声放大器电路前后的声表面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低噪放前面的是接收滤波器,用来做噪声滤除的,低噪放后面的滤波器一般是做频率和信道选择的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我姑且认为,这个低噪放的位置位于混频单元和发射天线之间。所以低噪声前的声表的作用,就是混频器后加声表的作用。混频器是非线性的,频谱上必然是不干净的,加带通是为了滤除混频器产生的互调干扰,交调干扰等等。低噪放后面再加一个是为了滤除低噪放产生的谐波或者说3阶交调分量。天线前的低噪放输出功率很高,而低噪放也不是严格的线性的,尤其是输出功率较高的时候。

网友:
    滤波器当然是滤波了。

网友(2023-01-10):
    SAW Filter的用意是抑制带外噪声  保护组件
    所以肯定是放组件的输入口
    因此   放LNA前面   当然是保护LNA

    那放LNA后面呢?
    此时重点不是LNA  而是LNA后方组件
也许是收发器  也许是Mixer

因此  倘若LNA离后方组件很远
    则LNA后方的SAW Filter   肯定是靠近后方组件摆放
    而非LNA   这样才可保护到后方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