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如何辨别三极管类型?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的必要性

楼主(2022-10-10):
  如何辨别三极管类型,并辨别出e(发射极)、b(基极)、c(集电极)三个电极
  ①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基极b和三极管的类型:将万用表欧姆挡置“R×100”或“R×lk”处,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并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小(或约为几百欧至几千欧),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同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约为几千欧至几十千欧),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是一大一小,则原来假设的基极是错误的,这时必须重新假设另一电极为“基极”,再重复上述测试。

  ②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R×100”或“R×1k”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不能使b、c直接接触),通过人体,相当b、C之间接入偏置电阻,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说明原假设成立,因为c、e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偏置正常。

  ③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挡位也能检测三极管的PN结,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但要注意,与指针式万用表不同,数字式万用表红表笔为内部电池的正端。例:当把红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而将黑表笔先后接到其余两个极上,如果表显示通〈硅管正向压降在0.6V左右),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挡位(hFE),使用时,先确认晶体管类型,然后将被测管子e、b、c三脚分别插入数字式万用表面板对应的三极管插孔中,表显示出hFE的近似值。

  一、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可行性:用过三极管的人都清楚,三极管有一个特性,就是有饱和状态与截止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状态,使其应用于开关电路成为可能。

  必要性:假设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电路中,有些电压、信号等等需要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进行切断,但是又不能通过机械式的方式切断,此时就只能通过软件方式处理,这就需要有三极管开关电路作为基础了。

  二、NPN三极管基本开关电路概述

  如下(图.1)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三极管开关电路,NPN的基极需连接一个基极电阻(R2)、集电极上连接一个负载电阻(R1)

  首先我们要清楚当三极管的基极没有电流时候集电极也没有电流,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即断开;当基极有电流时候将会导致集电极流过更大的放大电流,即进入饱和状态,相当于关闭。当然基极要有一个符合要求的电压输入才能确保三极管进入截止区与饱和区。

网友:
三极管与二极管差别在于二极管是两个电极,而三极管是三个电极,二极管是单向导电原理,一般用在整流、稳压、续流等等领域中,而三极管是基极输入电流的,其包含集电极、发射电极、基极,不单纯是两个PN结拼起来的,每个极的厚度都是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