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输入电压计算BOOST电路的电感量?

楼主(2022-10-10):
1、输入电压DC30-130V,输出DC150V,功率1KW,工作频率14Khz左右,求功率电感值?  如果工作频率为70Khz左右,功率电感值又为多少?

2、电感量是根据DC30V计算、还是取输入电压130V计算?

网友:
额定电流肯定是按30V算,电感量是决定纹波的吧,不过也要用30V算

网友:
一般电感只要10uh就够了,电容选66uf
电感这麼大,充电时间会变长,还没给你的电感充满能量,开关就打开,又开始给你的大电容充电,还没充完开关又闭合了。你的电感压力很大,完全没体现出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