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RISC-V上怎么用CmBacktrace呢

楼主(2022-10-10):
问题如上,如果我想在CH32V307上处理HardFault_Handler,看了一下CmBacktrace只支持ARM的,RISC-V平台的该怎么分析错误?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的

网友:
Backtrace 的实现与具体的芯片架构是直接相关的,在你了解架构特性之后,可以自己实现一个 Risc-v-Back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