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准则] 请问企业员工守则与员工管理制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0):
请问企业员工守则与员工管理制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员工守则的话一般是员工应该遵守的公司的一些规则,而员工管理制度是说根据企业的一些情况制定的一些制度。

网友:
两个的依据不同,管理制度中可能有包含一些员工的权力,而守则的话一般只包含员工的义务。

网友:
员工守则一般用在较小的公司,而管理制度一般用在较大的公司。

网友:
守则取决于“德”,而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的游戏规则,具有不可抗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