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06封装的薄膜电阻能够承受多大的瞬时功率呢?能够承受3W的瞬时功率么?

楼主(2022-10-10):
请问1206封装的薄膜电阻能够承受多大的瞬时功率呢?能够承受3W的瞬时功率么?

网友:
这个真的看工艺了,不过一般1206的都是0.25W的,更何况是薄膜电阻这种抗脉冲比较差的。

网友:
    瞬时指多长时间,us,ms,s?

网友:
    看电阻规格书,根据自己阻值,脉冲时间,电压算下,选的时候找脉冲特性好的。

网友:
    1/4W,这个还应有个时间限制。

网友:
    1206封装厂家一般给出的是0.25W,但在实际电路中,如果瞬时功率达到0.25W的话,建议几个大电阻并联代替使用,要使额定功率是实际功率的2-3倍以上。

网友:
    你的脉冲多大,脉冲功率几百W我都试过,你得看占空比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