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如何做锣板资料?

楼主(2022-10-10):
CAM350中如何做锣板资料?

网友:
1、删除不需要的外形,字符,保留线路,阻焊,钻孔,将阻焊变焊盘,并且变为测试点,选区线路上方形PAD当基准点,越多越好,基准点上测试点过滤掉;
2、删除中间点,铜皮上的没用的点,先转到Tools-NC Editor模式下,选择Add-Drill Hit,即是添加钻孔命令,选择需要添加的孔径,添加到需要的位置。

网友:
进入钻孔程序,指定一把锣刀大小,再新建一层锣带层,照着画就可以了。画槽从右往左画,外形从左往右画,画再优化一下,最后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