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调用matlab函数效率问题

楼主(2022-10-10):
    用c++调用matlab生成的dll文件。速度比matlab直接运行慢了很多倍。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能有误解, matlab 程序启动很慢,需要一系列的初始化, 运行后差不多,如果你的 dll 程序是在matlab 开发环境下运行 就免去了启动初始化过程,所以觉得快, 你可以把程序弄城exe程序运行就知道启动多慢了。c++调用就需要初始化过程,感觉慢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能有误解, matlab 程序启动很慢,需要一系列的初始化, 运行后差不多,如果你的 dll 程序是在 ...

    去除初始化的时间,c++调用dll也更慢。因为matlab有jit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