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显示器时,DCDC的输出跳变怎么改善?

楼主(2022-10-11):
这两天在调试显示器板子,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音量调高(即负载增大),我的DCDC的5V输出会跳变到3.9V以下(12V适配器)。想问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需要怎么改善?

网友:
加个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一是滤波,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储能,可以补充能量,所以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