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矩阵键盘的扫描怎么没有延时消抖的程序呢?

楼主(2022-10-11):
帮我看一下这个矩阵键盘的扫描怎么没加延时消抖呢?

网友:
加一个while(!S1);消抖呗。不加扫描可能不稳定!

网友:
扫描退出前有个if判断,那里面有三项相或,第一项不知道什么什么玩意儿,但是第二项和第三项有个和时间有关的比较。
消抖应该是这里面弄的,看看外面程序有没有什么中断和ACtimcheck或autotimcheck有关的,后面两个MAX应该是宏定义的,在引用函数之前应该会有定义或者相关的运算 。

网友:
MCU的主频越来越快了,关于外部(键盘)动作识别的就随之变得复杂;
通常在8M-12M会用软件延时的办法来保证其准确度。
其延时的长度会和主频成正比;
要在调试的时候反复试验才可得到满意的结构;
当然,如果有条件用中断的方式+延时来处理键盘会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