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IIC总线与时序

楼主(2022-10-11):
IIC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上世纪80年代设计出来的一种总线通信方式,主要用来连接整体电路,它可以一个总线结构上连接多个设备。
       很多人听到IIC总线、SPI总线、485总线什么的就会晕,其实,数据传输的接线方式,大体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并行接口,一种是串行接口。
       并行接口是什么?用并行方式来传输数据的接口。假如我想传输几个8位的数据,那好,单片机上用8个IO传送数据,每次就能传送一个。假如想传输几个16位的数据呢?那就要用16个IO!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占用的IO太多了。
       串行接口是什么?是指数据在有限的几个IO上按照顺序,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这类有很多:UART、IIC、SPI、CAN、USB等等,只要是串行传输的接口,都是串口的一种。但是由于早期人们都习惯把UART口称为串口,导致很多人都习惯了说串口的时候特指UART口。就好像很多人把晶体和晶振都统称为晶振一样,但实际上这两种器件是有区别的。
       什么是时序?时序是串行接口或者并行接口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传输线必须要遵守的时间的顺序!如果不按照时序来,数据传输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有串行接口的器件的datasheet里面经常会有时序图。以昨天提到的PCF8591为例,下图是位传输的时序图:

       下图是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的时序图:

       下图是应答信号的时序图:
       发送机在发送完一个8位数据字节后,会把DATA线拉高,接收机会在第九个时钟高电平到来前把DATA线拉低,SCL线拉低后,DATA线置一,完成应答的流程。
       以上,就是一个IIC总线传输的时序要求,大家可以对照昨天的代码,分别去看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应答信号还是数据传输的时序,理解了,这些知识才变成自己的。
       理科男最怕的就是写作文。1、我写的不生动,2、字数写不够。所以上学的时候每次写作文都是拼命的凑字数。这导致我早期看datasheet的时候,也是挑挑拣拣的看,从来没认真研究过时序图。
       但是,厂家给我们提供datasheet不是当作摆设的,真的是有太多重要的信息在里面。datasheet里面几乎句句都有用。因为他们是想用最简单的语言完成最全面的描述,无论是表格还是图形,出现在这里都是有理由的!
       可能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还是要重复一下:一定要学会看datasheet!
       然后,就是这套日志的事,不知不觉写了十多天,开始的很突然,准备的很仓促,由于工作原因,每天就那些时间去准备,有些地方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不过总算把51内部的东西写完了。外设多种多样,而且我手里没有太多实物,讲起来云里雾里,大家会觉得听天书,所以今天,要划上一个句号了。
但是,学习的思路都已经包含在这套日志里面了,认真看的人自然就会懂了。后面的日子,会更正日志里的一些错误,丰满一些内容,再丰富一下自己的大脑。

网友:
I2C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IC在接收到8bit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IC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收到数据。CPU向受控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CPU接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判断。若未收到应答信号,由判断为受控单元出现故障。这是重点!

网友:
IIC总线只有2根信号线,一根是数据线SDA,一根是时钟线SCL。
SDA和SCL均为双向信号线,通过上拉电阻接正电源。
当总线空闲时,两根线都是高电平。
连接到总线上的任一器件,输出低电平,都将使总线的信号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