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运算比例方法电路

楼主(2022-10-11):
求助,请教一下这个反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
目前出现的问题:我输入电压不管是多少,输出都是-14V左右,不变化,调节电位器电阻也不变化。
目前已经排除的可能出现的问题:GND都是通的;运放芯片换了新的;电位器换了新的;焊接没问题;原理图到pcb的转换没问题;供电正负15V没问题;输入电压调的挺小的了不存在输入过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还有哪里可能有问题?各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比例系数是多少?

网友:
    你这对么?你把外部输入电压加在正端才对吧!

网友:
    电阻R15放置不对。R15的接地点去掉,连在标记3.23 这个地方。即 3.23这个点通过R15接入反相输入端。

网友:
    你这个电路删除电阻R15或者删除电阻R16就可以了!

网友:
    反向放大电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