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_Cpld控制sdram的控制接口问题?

楼主(2022-10-11):
用Altera_cpld做了一个186(主CPU)控制sdram的控制接口, 发现问题:
要使得sdram读写正确,必须把186(主CPU)的clk送给sdram,而不能把clk经cpld的延时送给sdram。
两者相差仅仅4ns。而时序通过逻辑分析仪测试没有问题。此程序在xilinx器件上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将所有控制和时钟信号都从PLD输出,因为SDRAM对时钟偏移(clock skew)很敏感,而Altera的器件PLL允许对时钟频率和相位都进行完全控制。因此,对于所有使用SDRAM的设计,Altera的器件PLL必须生成SDRAM时钟信号。
要利用SDRAM作为数据或程序存储地址来完成设计,是采用MegaWizard还是Plug-In Manager来将一个PLL在采用Quartus II软件的设计中的顶层示例?可以选择创建一个新的megafuntion变量,然后在Plug-In manager中创建ALTCLKLOCK(I/P菜单)变量。
可以将PLL设置成多个,或是将输入划分开来,以适应设计需求。一旦软件生成PLL,将其在设计中示例,并使用PLL的“Clock”输出以驱动CPU时钟输入和输出IP引脚。

网友:
SDRAM是有一个同步接口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自己手写一个sdram的接口,懂得sdram的原理,日后使用接口的时候,懂得如何去修改!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
quartus调用一个sdram接口的ip核,直接一步到位,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但不利于日后调用使用。
因为里面的原码也看不懂,所以难以理解里面的原理。所以不要给自己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