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电压要体积小可靠低成本,什么方法最好

楼主(2022-10-11):
要求隔离故很多方法排除,我只知道以下几个方法,大神分析优劣和推荐,小弟拜谢学习:
1、互感器-跨阻  (现在正在使用中,问题颇多)
2、互感器-积分   (不看好)
3、互感器-电阻采样-电压放大 (有意下次测试使用)

网友:
用霍尔传感器试试看。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点评):
沒錯! 還有 錳銅線 和 電阻 的選擇.

网友:
可以用电压电流转换线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