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灌铜出错

楼主(2022-10-11):
pads 灌铜出错 error 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

网友:
输入了PADS软件不能识别的字体,但是PADS默认你已经输入了。

网友:
    点file-export 输出asc,什么板本都可以。点开asc文件找到标题'*TEXT* FREE TEXT '看标题下面,就能发现你要输入,可又显示不出来的text,删掉它及它的坐标,在用PADS 导入,有几个要忽略的东西,不能识别的text 的问题,软件帮你自动删除了,不用管它这样在铺铜就OK了。

网友:
    减小灌铜线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