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机驱动IC烧掉原因?

楼主(2022-10-11):
这是窗帘电机的主板,电机上电不转,驱动IC已烧穿,发现驱动IC 第5脚不见了,第5脚是VCC。

下面是驱动IC TB6559FG的引脚功能图

如果本身这个IC就是坏的(少第5脚),都不能正常供电,为何还会烧掉IC?
或者有其他原因?

Toshiba TB6559FG.pdf

狗哥,葵花宝典和僻邪剑谱练的很熟练啊.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若不自宮、亦可成功。」,本論壇歷屆案例結論:「規格書一定要從頭到尾看完!」。^_^

网友:
    恐怕IC内部,严重短路了!不过把管脚烧没也太夸张了吧 !

网友:
    一般都是瞬间高压或者短路造成芯片烧了,看Vcc引脚斜上方都爆出个洞了,芯片爆炸引脚飞掉很正常。

网友:
    基本因素的情况:PMIC的VDD是否超过了要求的最大值;
    过流、过压:当后级负载是感性负载,感性回路中就可能产生反向的高电压,要负载要求是4A的电流,PMIC最大输出3.5A这两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过流和过压;
    峰值电流过大。
    出现反向电流:出现了高反向的偏置电压,系统中的电流以相反的方向运行;
电路电压的波动有可能导致电流从IC的电源VDD脚流出,而IC内部结构有些容易反向击穿,比如MOSFET,NPN或者PNP三极管。

网友:
    VCC输入端需要加个大容量的电容吧

网友(2023-01-20):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了,前前后后,几个时间,才最终确定原因——静电。你这个肯定也是,跑不了的,这种芯片的保护都比较到位的,除了静电这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而静电的产生与PCB关系不太大,与安装、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仔细排查下有没有接地的。

网友(2024-08-09):
    我也有类似问题,已经解决,是外部高压脉冲,用TVS管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我也跟了有三个月才解决的。

网友:
    這不就是樓主您描述的情形?小日本鬼子玩陰的,在規格書藏了這ˋ段話。

    Usage Precautions

    • Although the TB6559FG contains overcurrent detection circuitry, a large current might abruptly flow through the IC in case of a short-circuit to power supply, a short-circuit to ground or a short-circuit across the load, damaging the device permanently. This possibility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of the output, VCC and ground lines. If the device is damaged, a large current might continually flow through the device as a secondary effect. Therefore, Toshiba recommends that a fuse be connected to the power supply line.

网友:
    学习各路大神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