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程序的时候,在AXD中出现提示信息!

楼主(2022-10-11):
请教: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在 AXD 中出现这样的提示信息: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我是根据配套教程的步骤设置的。

网友:
你要按照光盘\easyarm_drive\readme.txt 安装驱动程序。保证正确的流程!!!

网友:
程序必须写在sdram中,而不是 flash中。Sdram的地址在,4510上电后,一般设置在0x1000000,而把flash设置在0x0地址。

网友:
Remap时,请用axd中的命令行方式,程序是实现不了的。
即:system view->command line interface。只有先把硬件地址设置的与程序相同了、程序段可以被装入sdram中时,才可加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