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为什么不按首选走线宽度走呢?总是按照最小走线宽度走?

楼主(2022-10-11):
AD16为什么不按首选走线宽度走呢?总是按照最小走线宽度走?

网友:
    这个是设置的问题,设置了线宽规则后,将线宽模式改为首选线宽模式优先就可以了。

网友:
按OP,弹出preferences,找到Interactive Routing,找到线宽模式(Track width mode),将模式修改为rule preferred,确认即可。

网友:
    在拉线的过程中按TAB键,找到线宽模式,将模式修改为rule preferred。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首选宽度超出了最大最小宽度,就会使用默认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