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和手机排线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10-11):
请问FPC和手机排线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排线就是一整排细的电线,其连接两端的作用。它没有走线的设计,且所占体积大。

网友:
个人认为FPC可以理解成可自由设计排版的、性能优越的高级的排线。

网友:
FPC是柔性线路板,手机排线是FPC中的一种。

网友:
FPC是设计出来的,尺寸、功能、应用上比较有针对某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