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低功耗环境下不使用振荡器完成频谱搬移?

楼主(2022-10-11):
需要将一个915M的信号进行5M左右的搬移,由于电源是从无线信号中获取,因此无法使用射频源产生小信号与其相乘的方案,请问是否有其他比较适合的功耗较低的方案呢?

网友:
振荡源可以做到的,白噪声可以做到,而且频谱更宽

网友:
低功耗的定义因应用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系统中,工作能源已经足够,但低功耗设计人员想要努力降低运行开销或提高运行效率。在另一些应用中,只能提供有限的电源,这决定了系统的功耗要求。要降低这些系统的功耗,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弄清楚功耗的分布情况以及设计高效的低功耗系统应当从何处着手。

网友:
对于负载电容的选择,应根据晶振供应商提供的 Datasheet 的数值选择。在许可范围内,负载电容值越低越好。容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有些晶振的推荐电路甚至需要串联电阻 RS,它一般用来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过分驱动晶振会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造成频率偏移,加速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