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对是参数还是绕制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各位大神,最近在学习逆变器。在使用推挽拓扑进行24V到310V升压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变压器的设计参数如下:
VDC最低输入电压20V
f频率50KHZ
D最大占空比0.5
VO输出电压310V
使用的EE55B的磁芯
初级匝数,取整用2匝

匝比为 310V / 24V = 12.9 ,取得13
次级匝数就为 2 X 13 = 26 匝。
变压器是自己绕制的,变压器的绕制顺序为

PWM信号为50KHZ,占空比50%,移项180°导通。
上电后测得变压器的输出为600多V,前几天我以为是我变压器的计算出问题了,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开关电源设计和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器件这两本书关于变压器的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又怀疑是不是绕制的时候初级多绕,后面将变压器重新拆下来仔细的数了下也是对的。就刚刚我将初级改为1匝,但是输出还是600多V。
由于是第一次绕变压器和设计这么大的变压器,不清楚是变压器参数计算出错了还是绕制方法不对,恳请大家指点下,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NP1绕组可以换下方向试试,如果没有输出。可以推挽测试下是否有信号。

网友:
辅助输出端的没有负反馈。在运行时为了保持辅输出电压的稳定,
应该使包括主电感在内的各个电感保持CCM模式。( continuous current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