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对低速电路板的信号进行分析?

楼主(2022-10-11):
如何对低速电路板的信号进行分析?

网友:
当信号在均匀传输线上面传播时,度;w表示印制线宽度;t表示印制线厚度;εr表示印制线与参考平面间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沿传输线纵向横截面几何结构和表征参数恒定不变的传输线称为均匀传输线.传输线上任何一处的特性阻抗都是相同的特性阻抗是描述传输线的电气特性和信号与传输线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

网友:
软硬结合板,就是柔性线路板与硬性线路板,经过压合等工序,按相关工艺要求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具有FPC特性与PCB特性的线路板。

网友:
特性阻抗是描述传输线的电气特性和信号与传输线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与传输线的材料特性、介电常数和单位长度电容量有关,是传输线的固有属性,与传输线的长度无关。特性阻抗也是影响传输线电路中信号完整性的一个主要因素。一般地,均匀微带传输线的特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