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PA不用的输入口,是接地好,还是悬空好?

楼主(2022-10-11):
射频PA不用的输入口,是接地好,还是悬空好,为什么(部分PA的RFIN_L有两个),如RDA6743-31

网友:
直接悬空就行了,没问题的。

网友:
测试之前,我们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上电之前检查电路是否正常,避免发生短路危险以及是否有阻抗匹配问题;
在测试连接的过程中注意选择接上正确的衰减器,避免对设备和测试芯片造成损坏;
在发射射频信号之前,一定确定好射频连线没有问题;
正确设置仪器仪表的补偿值;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对使用到的设备需要以同一个设备作为参考进行校准。

网友:
PA是非常关键的器件,功能是将小功率信号放大,得到一定大小的射频输出功率。

网友:
    一般PA增益都比较高,所以一般都会先加隔直电容(有的PA有直流),在对地放51欧电阻,为的是端口阻抗匹配,防止大驻波,自激烧毁PA,不差钱也可以用非标50欧电阻

网友A(2023-01-10):
    可以先预留个落地组件   这样三种方案都可以实现

    1.        悬空 => 不上件
2.        接地 => 0奥姆电阻
    3.        终端 => 50奥姆电阻

    我比较不建议直接接地  原因是GND其实很脏
    如果不是直接连到Main GND  而是连到表层的GND
    则Noise有可能从表层的GND逆流而上
    好比直流噪声    若PA内部无内建DC Block   那性能会受影响

    或是交流噪声   会跟主频产生交互调变
    假设主频f1   交流噪声为f2
那么会产生 f1 +- f2的交互调变
假设f2为1.6 MHz好了
    那表示主频左右两旁1.6 MHz之处  会有spu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预留个落地组件   这样三种方案都可以实现

1.        悬空 => 不上件

Criterion大神归来了吗

网友:
    Criterion大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