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芯片的限流值应当如何计算

楼主(2022-10-11):
在查看限流芯片的datasheet时,我发现他里面给了这样一幅图,按照图片描述在输入输出之间的差值决定了限流的数值,按照上面的描述我最后得出的电压差值极小,按照情况限流应当无限接近于0,但在实际应用中,与计算结果大不相同,求问这个图表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你要考虑,输入输出之间是有个内阻的,你要实现这么小的差压,就决定了电流不能大。你没看到他那一段是线性的嘛,所以实际就没达到限流,压差只是等于I*R 。

网友:
开关拔插通电,有几率产成的输入浪涌,产生瞬间尖峰高压,对于电子设备和模块供电都是一个炸弹,这时就要用到限流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