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降压电路输出电压低

楼主(2022-10-11):
这是一个直流降压电路,320V从左侧上边输入,20V/10V/1.5V右侧输出,20V经7815再降为15V,10V经7805再将为5V,现在的问题是7815输入的电压只有13V了,输出只有12V了,请问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右上侧的二极管D9,电容C61和C113都是好的,7805输出5V也正常,7815两侧的0.01uF的电容也拆掉了。

网友:
把反馈电压接20V端就好了!

网友:
    把反馈电压接20V端,同时改分压电阻!

网友:
    是二极管D9老化了吧,高频性能下降。通过的能量下降了。
仅仅测量D9的二极管性能,可能不能发现问题点,换一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