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升压转换DC电压跌落问题

楼主(2022-10-11):
最近项目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发出来问一下大家:
使用了一个Buck-Boost转换芯片TPS63020将电池电压转换为5V为后端UHF模块供电,在电池电量较低和模块负载较重时,DC输出有明显的电压跌落,跌落到2.5V左右,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且电池电量越低负载越重时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查了模块手册和芯片手册,负载模块功率最大6.5W,DC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也可达到2A,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

UHF模块工作时用示波器测试时的波形,下方那跟蓝色的为电池端输出电压,上方那个绿色的为DC输出端电压,可以看到电压跌落至2.5V且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看起来都不像一个暂态调节的过程了。
尝试增加了DC的输出电容,将输出电容增加到600UF依然没有明显效果,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在尽量不要考虑换DC芯片的情况下,感谢大家!

网友:
可以串联一个电阻试试看,会不会适当调整至最佳状态,电阻值需要在实践中取得。

网友:
储能电感线圈,换换试试。可能达到磁饱和点了。

网友:
这个是电池的输出功率不够的表现,找到合适功率的电源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后级的升压还是降压都无法改变电源的输出功率。
负载驱动,不能只看电压,而是要关注功率P=UI,即电压乘电流的功率。

网友:
电池输出功率不够,加电阻只是限制了输出电流,变相降低了输出功率。外接一个DC电源代替电池,试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