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T上升沿底噪超标,大家给支支招!

楼主(2022-10-11):
PA用的是SKY77584,850/900的PVT指标余量很大,但1800/1900的PVT,在pcl>8时,底噪超出限制线,改了l1d_custom_RF.h里的时序,调了电源的电容,用电池供电等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附上rf.h文件,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查PA 最小功率对应的VRAMP是多少?

网友:
在.H文件里面把pt2b 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高通射频调试步骤RFquancomm_QRCT_S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