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ocus绘制根轨迹错误

楼主(2022-10-11):
  • zero = [-27.7 -587.7];
  • pole = [0 0 0];
  • g1=zpk(zero,pole,1);
  • rlocus(g1)
  • num = conv([1 27.7],[1 587.7]);
  • dem = [1 0 0 0];
  • g=tf(num,dem);
  • figure();
  • rlocus(g)
    其中,g1和g是同一个传递函数,绘制出的根轨迹不同?!
用g绘制出的根轨迹是正确的若将零点极点用tf表示,则可以画出正确的根轨迹图。

网友A:
    这好像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一样的吧。

我运行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先去检查是不是内置函数出了问题,例如安装过其他工具箱,导致重名函数如 zpk 取代了内置的 MATLAB\toolbox\control\ctrlmodels\@zpk\zpk.m
    把你代码里疑似有问题的函数都用 which 命令检查一遍调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