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M350无法打印pdf

楼主(2022-10-11):
    用的cam350 v10版本,设置完打印属性后,点击打印不会弹出保存路径,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在打印页面,我们点击选择作为图像打印,如果打开该PDF文档的是Adobe软件,需要在打印页面点击高级,然后找到作为图像打印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打印页面,我们点击选择作为图像打印,如果打开该PDF文档的是Adobe软件,需要在打印页面点击高级,然后找 ...

我是想把gerber文件打印成pdf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