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的差分信号直流阻抗变大

楼主(2022-10-11):
    用FPC板连接两个探测器模块,安装过程需要有弯曲,使用一段后发现差分信号的正负两根线的直流阻抗不一致,极易造成通信错误,这个一般如何检测?或者说安装过程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网友A:
    FPC板上的走线可等效为串联和并联的电容、电阻和电感结构。因为绝缘层的缘故,并联电阻阻值通常很高。电容和电感加到实际的连线中之后,连线上的最终阻抗称为阻抗。过冲来源于走线过长或者信号变化太快两方面的原因。 虽然大多数元件接收器都有输入保护二极管保护,但有时这些过冲电频会远远超过元件电源电压范围和损坏元件。线径越宽,距电源/地越近,或隔离层的介电常数越高,阻抗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板上的走线可等效为串联和并联的电容、电阻和电感结构。因为绝缘层的缘故,并联电阻阻值通常很高。电容和 ...

    这个是个客户的软硬结合板,其实就是作为连接线,安装路径需要有弯曲,而且设备最终还会旋转,有个离心力的作用,发现就是用着用着电缆的个别差分对的直流阻抗就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