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平面波能否设为TM波

楼主(2022-10-11):
    请问下入射平面波能否用设为TM呢?
若可以,请高手讲解下,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通过边界的设定,来确定入射场的极化方向吧。
    平行于电场的边界设置为磁壁,垂直于电场的边界设置为电壁。

网友:
    可以,TM波可以等效为平面波斜入射到理想导体后,入射波和反射波的叠加,具体的模式TM或TE可以由入射的极化方向来确定,入射角度也有关系,具体的我忘了,你看一下教科书上的部分波,然后推一下公式,只要设一个平面波激励,再设一个电边界就可以了。角度查一下公式。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