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vs无源晶振 实际区别?

楼主(2022-10-11):
    我现在的STM32连接2个晶振,无源的,8兆,32.768K赫兹
    7 J4 q5 n& I* ?如果我把它们都换成有源晶振和相关电路,那么我的板子会和以前无源晶振的板子有什么区别?时钟精度更高?仅此而已吗?谢谢3 K/ M% M1 _- X

网友:
    有源晶振比较贵,但是有源晶振自身就能震动。而无论是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所在,若考虑产品成本,建议可以选择无源晶振电路;若考虑产品性能,建议选择有源晶振电路,省时方便也能保证产品性能。

网友:
    的确如你所想。不过还还有一点,无源晶振常有不振的情况发生。我们做过一种产品,约有1-5%的产品起动困难,经查是晶振未起振,大多又会在数秒-数分钟后自行起振,或在人工干预后起振。

网友:
    对于电路来说,有源的晶振更可靠一些。一般的来说,无源也够用。看你自已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