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突然出问题打开看不到原理图?

楼主(2022-10-11):
cadence16.6突然出问题打开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
数据库损坏了 是不是有拷贝过

网友:
    文件名和目录中不要包含中文字符。

网友:
    打开后缀是dsn文件,opj文件缺少相关文件

网友:
    先删掉原有的opj,重新打开DSN文件,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是orcad启动不了,还是某一个设计的dsn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