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B启动电压24v芯片能启动吗?

楼主(2022-10-11):
uc3844B启动电压24v芯片能启动吗?

网友:
UC3844
额定启动电压为16V,最大不超过17.5V,因此24V电压启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1、看8脚是否在PCB板上有对地短路。
2、7脚电压是13V,是不是没到额定工作点,把这脚电压加到15V试试
3、查看一下环路中是否有器件损坏。
4、查看开关电源中给7脚供电的绕组是否有损坏。